iPhone X CPU晶振电路供电1.8不正常导致电压跳变维修

楼主(2019-07-12):
主板拿到手,上电观察电流。电流在0mA~50mA之间来回跳变,且跳变跟正常开机电流不一样。接下来量各路供电是否正常,PP_VDD_MAIN测到4.2V,PP_VDD_BOOST测到4.2V,PP1V8_ALWAYS有正常的1.8 V,当量到PP1V1_S2、PP0V8_SOC_FIXED_S1、PP1V8_S2等由电源芯片U2700输出的后级电压时,电压在不停的跳变。根据以往的经验,电压跳变一般是U2700输出的某路供电短路引起。打所有供电的对地二极体值,没有发现短路,维修到这里有点疑惑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静静想了会,记得以前修7P的时候,一个晶振空焊也会引起电压跳变,又问了问旁边的同事,说CPU供电如果不正常也会引起电压跳变。测量了晶振没有问题,那么就查CPU供电吧。看图纸CPU有三路供电不但直接进CPU,而且通过小电阻或电感进CPU,这三个电压分别是PP1V2_SOC、PP0V8_SOC_FIXED_S1、PP1V8_IO。

一个个测量,当测量到PP1V8_IO的电感FL1092时,发现一端有1.8V,而另一端是0V(由于工厂不能拍照,实物图借用网路上的图)。

测量无电压的一端,对地二极体值490,而正常为280左右。再测量电感本体,值已经很大了,说明电感损坏,换上一颗新电感,故障修复。
后来分析,这个PP1V8_IO经过电感FL1092后更名为PP1V8_XTAL,是给CPU内部的晶振模块供电,这也就验证了iPhonex的电压跳变和以前7P的电压跳变其实是一回事,晶振,晶振,晶振!希望本案例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6 13!!!

网友:
这么深的分析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