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DVI、HDMI的区别大盘点

楼主(2019-07-12):
这几天有朋友一直在讨论VGA与HDMI接口的区别,这个之前我们就HDMI与VGA的传输距离进行了初步的了解,随着技术的发展,VGA与HDMI接口也有新的更新,这期我们了再深入的了解VGA、DVI、HDMI他们的区别与特点。

一、关于VGA、DVI、HDMI的几点误解
误解一:HDMI是高清,VGA不是。
这三者不是等同关系,HDMI和VGA均是是信号传输方式,而高清是指一种视频分辨率。HDMI支持高清,VGA也同样支持。HDMI目前最高支持3840*2160分辨率和50FPS,60fps帧率的高清格式,VGA支持从640*480一直到高达2560*1600的各种分辨率,但VGA极容易受其它信号干扰,所以高清分辨率显得有点虚,为了避免画面受干扰,在1920*1080P分辨率以下,可以使用VGA接口。

误解二:HDMI带宽高,VGA带宽低。所以HDMI比VGA好。
HDMI的带宽是数字信号带宽,VGA是模拟信号带宽,这是两种不同技术的传输方式。如果要比较的话,可以在传输同样的分辨率的情况下进行比较,比如高清,HDMI需要2.2GHz带宽,而VGA仅仅需要172MHz带宽。但是带宽高并不等于HDMI传输了更多的视频信号,这仅仅是因为传输技术的不同而已。

误解三:HDMI信号不需要数模转换,没有信号损失;VGA信号需要数模转换,信号损失大。
HDMI虽然不需要数字模拟转换,但是还是要经过数字对数字的转换。无论它是怎么样的转换过程,转换成什么,终究是对模拟电信号的描述。他们的关系如下图:

数字信号描述的信号是由一个个点组成的,在信号的变化中是不连贯的,而模拟信号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曲线,所以模拟信号的给人的真实感更好。当数字信号转换至模拟信号的时候,直接出来的也是一个个的点(数字信号的采样点),而没有描述的部分会由转换程序自动生成(类似与3D的抗锯齿技术)以形成连续的模拟信号波形。模拟信号转换至数字信号的时候,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描述一个个点的数字信号,信号变得不完整。从这个过程看,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是有增强而不是有损失,而模拟信号转换到数字信号才会有损失。

而在VGA传输过程中,VGA转LVDS驱动液晶面板的信号损失可以忽略,因为在前后端数字采样率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损失的信号本来就是(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时候)程序自动填补的部分,不是数字信号源原本信号的损失。如图:

二、VGA、DVI、HDMI特点

VGA

VGA(Video Graphics Array)还有一个名称叫D-Sub。是模拟信号,只能传输视频信号,VGA接口共有15针,分成3排,每排5个孔,是显卡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类型,绝大多数显卡都带有此种接口。它传输红、绿、蓝模拟信号以及同步信号(水平和垂直信号)。使用VGA连接设备,线缆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0米,而且要注意接头是否安装牢固,否则可能引起图像中出现虚影,另外VGA只能传输
VGA支持在640×480的较高分辨率下同时显示16种色彩或256种灰度,同时在320×240分辨率下可以同时显示256种颜色。

特别
1、是模拟信号的传输,随着显示器的分辨率越高画面就会越模糊。一般模拟信号在超过1280×1024分辨率以上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明显的误差。
2、因为是模拟信息,信号极其容易受干扰。
3、不能传达音频。

4、一般不加放大器和转换器在30米左右,加放大器和放大转换器可以到150米。

DVI
DVI即数字视频接口,是一种高速传输数字信号的技术,不再经过数模转化。DVI接口有多种规范,常见的有DVI-A、DVI-D和DVI-I。DVI视频传输避免了模拟视频信号传输过程中发送端(一般为显卡)的数模转换和接收端(一般为LCD显示器)的模数转换过程,同时也避免了模拟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噪声干扰的问题,因此图像无损失。

特点:
1、数字信号,避免了模/数转换过程,信号没有衰减,色彩更
纯净、逼真。
2、只传送视频信号,不传送音频信号。
3、支持多种格式,包括1920*1080全部高清格式。
4、一般传输15米左右。

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是一种数字化视频/音频接口技术,是适合影像传输的专用型数字化接口,其可同时传送音频和影音信号,最高数据传输速度为5Gbps。同时无需在信号传送前进行数/模或者模/数转换。

HDMI2.0b特点
1.支持(HDR)高动态范围视频传输
2.高达18Gbps宽带
3.分辨率增至4K,3840*2160分辨率和50FPS,60fps帧率。
4.高达32个音频通道,畅想身临其境的多维音频体验。
5.高达1536khz的音频采样率,提供最高的音频保真度。
6.同步传输双视频流,让不同用户在同一屏幕上观看不同视频。
7.同步传输多个音频流至多个用户(最高可达4个)
8.提供广角影院21:9宽高比的全新体验
9.动态自动声画同步
10.CEC扩展对单一遥控器控制多个消费电子产品提供更多的扩展控制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