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安装规范

楼主(2019-07-12):
一 机柜安装要求
  1、 机柜安装前必须检查机柜排风设备是否完好,设备托板数量是否齐全以及滑轮、支撑柱是否完好等
  2、 机柜型号、规格,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机柜安装垂直偏差度应不大于3mm,水平误差不应大于2mm。几个机柜并排在一起,面板应在同一平面上并与基准线平行,前后偏差不得大于3mm;两个机柜中间缝隙不得大于3mm。对于相互有一定间隔而排成一列的设备,其面板前后偏差不得大于5mm;
  4、 机柜的各种零件不得脱落或碰坏,漆面如有脱落应预以补漆,各种标志应完整、清晰;
  5、 机柜安装应牢固,有抗震要求时,按施工图的抗震设计进行加固;
  6、 机柜不宜直接安装在活动地板上,宜按设备的底平面尺寸制作底座,底座直接与地面固定,机柜固定在底座上,然后铺设活动地板;
  7、 安装机柜面板,架前应预留有800mm空间,机柜背面离墙距离应大于600mm,以便于安装和施工;
  8、 壁挂式机柜距地面宜为1200mm;
  9、 机柜内的设备、部件的安装,应在机柜定位完毕并固定后进行,安装在机柜内的设备应牢固
  10、 机柜上的固定螺丝、垫片和弹簧垫圈均应按要求紧固不得遗漏;
  11、 悬挂式壁挂安装应安装在平整坚固的墙面上,距离地面至少300mm,保持与墙面水平、垂直,垂直偏差应小于3mm。
  12、 墙体上开孔应避免破坏墙体内管线,开孔深度不得低于70mm,固定机柜所用膨胀螺丝钉不得少于4个(悬挂式C型机柜为6个)。必要时须在机柜下放置支撑物,以保证机柜的安全稳固。
  13、 落地式柜体安装,安装基座时要综合考虑机柜的开门方向和操作便利性,优先考虑配线舱的开门方向。设备舱门和配线舱门必须能完全开启。
  14、 机柜要做好防雷接地保护。
  15、 柜体安装完毕应做好标识,标识应统一、清晰、美观。机箱安装完毕后,柜体进出线缆孔洞应采用防火胶泥封堵。做好防鼠、防虫、防水和防潮处理。

二 机柜内设备的安装布局及要求
  1、 机柜由上到下主要分为四个区域:交流分配单元、配线架、有源设备、光缆终端盒。
  2、 交流配电单元从安全性的要求放在机柜的最上端。
  3、 语音及网络配线架安装在易于操作的位置,放在交流配电单元的下面。
  4、 配线架往下为有源设备区:差不多的设备根据功能及线缆连接需要安排位置,比如交换机、路由器,光端机,网桥,三者是一一连接的,为了防止信号线的交叉及功能区域的易于维护,最好的排列顺序从下往上是光端机->网桥->路由器->交换机。大的设备安装在机柜下部,并且使用机柜托盘承重。光纤收发器由于体积小,数量多,无法在机柜里面固定安装,也放在托盘上安装。
  5、 最底层放光缆终端盒,也放在托盘上安装。

三 机柜内走线要求
  1、 缆线的布放应自然平直,不得产生扭绞、打圈接头等现象,不应受外力的挤压和损伤。
  2、 缆线两端应贴有标签,应标明编号,标签书写应清晰,端正和正确。标签应选用不易损坏的材料。
  3、 在线缆预留方面,对于固定安装的机柜,在机柜内不应有预留线长,预留线应预留在可以隐蔽的地方,长度在1m-1.5m之间。对于可移动的机柜,连入机柜的全部线缆在连入机柜的入口处,应至少预留1m,同时各种线缆的预留长度相互之间的差别应不超过0.5m。
  4、 缆线终接后,应有余量。
  5、 光缆布放宜盘留,预留长度宜为3~5m,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设计要求预留长度。
  6、 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别的线路应分开布置,分隔敷设。
  7、 引入机柜内的缆线应从机柜的下方进入机柜,沿机柜后方两侧立杆向上引入配线架,卡入跳线架连接块内的单根线缆色标应和跳线架的色标相一致,大对数线缆按标准色谱的组合规定进行排序
  8、 接线端子各种标志应齐全,数据配线架及交换机设备安装完成后,标贴机打标签:注明对应房间号以及端口号
  9、 缆线在终接前,必须核对缆线标识内容是否正确
  10、 缆线中间不允许有接头
  11、 缆线终接处必须牢固、接触良好
  12、 缆线终接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操作规程
  13、 对绞电缆与插接件连接应认准线号、线位色标,不得颠倒和错接
  14、 尾纤不能用扎带,尤其不能扎的太紧,最好用专用的绑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