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常见7大问题,弄清楚poe不再难

楼主(2019-07-12):
近年来,PoE供电技术的发展,从百兆到千兆,再到全千兆,PoE供电技术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凭借简化用电设备的安装和部署、节能,安全等一系列优势,PoE供电成为无线覆盖、安防监控、以及智能电网等场景的应用比较多。然而大多数用户对PoE供电仍存在很多疑问,主要有七大问题,本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一、安防监控及无线覆盖如何选择POE交换机

PoE交换机种类非常多,从百兆到千兆,再到全千兆的,还有非网管和网管型的差别,各种不同端口数的差别,想要选择合适的交换机,需要全面综合的考虑。以需要高清监控的工程为例分析。
第一步:选择标准PoE交换机(理由见问题2)

第二步:选择百兆或千兆交换机
  在实际方案中需要综合摄像机的路数,摄像机分辨率、码率、帧数等参数选取。像海康、大华等主流监控设备厂商均提供专业的带宽计算工具,用户可利用工具计算所需带宽,从而选取适合的PoE交换机。

第三步:选择af或at标准的PoE交换机
  根据监控设备功率选择。例如使用某知名品牌的摄像机,功率12W max,这种情况就需要选用af标准的交换机。某高清球机功率30W max,这种情况就需要选用at标准的交换机。

第四步:选择交换机的端口数量
  PoE交换机按照端口数不同可分为4口、8口、16口和24口等几种,可以综合监控设备的功率、数量、位置,交换机供电功率以及价格选取。

二、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标准POE交换机供电?

  首先需要明确标准PoE交换机和非标准PoE交换机的区别。标准的PoE供电交换机内部有PoE控制芯片,在供电之前有检测的功能,当设备连接好之后,PoE供电器会向网络中发送一个信号,检测网络中的终端是否是支持PoE供电的PD设备。

  而非标准PoE产品是强供型网线供电装置,一通电即供电,没有检测步骤,不管终端是否是PoE受电设备都供电, 极易烧毁接入设备。
  以网月科技MS系列标准PoE交换机为例,通电后交换机会自动检测受电设备,如检测到非PoE受电设备接入,则会自动停止供电,对受电设备起保护作用,避免烧坏设备的情况发生,使供电过程更加安全。检测流程如下。因此一定要选用标准PoE交换机供电。

三、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区分标准POE和非标准POE

如何区分标准PoE和非标准PoE 很简单,只需用万用表测量。方法如下:
  启动设备,将万用电表调至电压测量档位,用万用电表两表笔分别点触PSE设备供电脚(通常是RJ45端口的1/2,3/6或者4/5,7/8),如果测出有48V或其它电压值(12V、24V等)稳定输出的设备即是非标产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PSE不对受电设备(这里为万用表)做检测,直接采用48V或其它电压值供电。
  反之,如果测量不出电压,万用表表针在2~10V之间跳动,则为标准POE。因为在这个阶段,PSE在对PD端(这里为万用表)进行检测,而万用电表不是合法的PD,PSE不会供电,无稳定电压产生。

四、PoE供电稳定吗?

 在实际施工和应用中,还是会出现PoE交换机不能供电或者供电不稳定的情况, PoE供电真的稳定吗?
  事实上,PoE技术发展多年,目前已经处于非常成熟的阶段,标准PoE供电足够稳定安全。大多数状况是由于选用的非标准PoE交换机或者线材品质过于低劣,再或者方案设计本身不合理,供电距离没安排好或者连接了过多大功率设备出现了供电不足(尤其是夜间监控设备开启加热模式时)。所以在实际部署中发现供电不稳定的情况要先排查外部原因。

五、PoE供电交换机功率越大越好吗?

  由于高清球机,实时视频电话等大功率设备的出现,网络设备厂商们争先研发出总功率更高的PoE交换机。然而很多产品只追求总功率的提升,忽略了功率和端口数量的关系,在功率大的同时,必然造成设备整体成本的提升,结果就是用户选择的PoE交换机实用性不强,性价比低。
  因此,在实际部署时,根据问题1的步骤确定好PD设备的功率和数量,选择最适合的PoE交换机。

六、PoE供电距离只能100米?

用标准以太网线缆传输直流电是可以传输很远的,那为什么传输距离会被限制在100米呢?

事实是PoE交换机最大传输距离主要取决于数据传输距离,当传输距离超过100米时可能会发生数据延迟、丢包等现象。因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传输距离最好不超过100米。很多POE交换机宣传称可以传输250米的,其实能不能传250米,光听宣传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看它的POE技术是否采用大功率设计,POE电源芯片是否采用进口优质工业级芯片,电源管理模块是否能智能自动识别IEEE802.3af/at标准,是否自动功率调节,是否同时采用8芯智能供电技术等对应的技术。

供电距离,除了poe本身的质量,跟网线的关系最大,有些客户拿一些便宜的,质量差的网线来使用,达不到供电的距离要求,结果项目中出现问题,检查来检查去,弄了半天,结果换一根好的网线立马解决问题。

另外距离越远,电阻越大,对网线的要求越高,出现的问题概率就越大,所以为了减少故障的发生,建议100米以内。

七、网线真假基础判断

  网线是不是正规的网线有好多人不能区分,市场上的网线假的太多了。几个决断网线真假的方式,仅供参考:

  a、 正规的国标网线,10米-100米距离的电阻值是小于10欧姆的,这个有万用表可以直接测量,当大于10欧姆,比如电阻值达到了30欧姆,那这个网线肯定是假的;

  b、 正规的国标网线,一箱大概305米,市场价格450-500元左右(进口的价格会高一些),熟悉的朋友430元也可能会买到,但如果低于这个价格,基本都是假货。

  c、 正规的国标网线都是纯铜,或者是无氧铜的,其他的材料的什么铜包铁,铜包铝,等都是假货;

补充:
POE供电的安全传输距离100米,使用超五类或六类无氧铜网线。POE供电的距离与稳定性取决于网线,所以选择好的网线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发生,在购买网线时务必使用正规牌子网线,万一买到假货,在项目使用的过程容易出现问题,难以排查。

超五类双绞线各种材质网线100米的电阻:
1.铜包钢网线:75-100
2.铜包铝网线:24-28
3.铜包银网线:15
4.铜包铜网线:42
5.无氧铜网线:9.5

可以看得出,越好的线缆,电阻最小,根据公式Q=IRt,也就是供电过程中损耗的功率最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好线缆的原因,建议最好用六类线较稳妥些。

网友:
poe是不是过度阶段的监控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