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项目交换机的配置配置案例,某学校机房DEMO

楼主(2019-07-12):
对于交换机配置相关命令,其实不论是华为,还是思科,以及h3c和锐捷,他们命令的配置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小部分表示的命令有不同,理解了一家的交换机配置方式,那么其它的厂家的配置命令也能直接套用,本期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际项目案例来详细了解交换机的配置,都有注释。

学校项目配置案例

某校计算机系承办市中考电脑阅卷任务,市教育局要求学校提供四百台电脑供改卷教师使用,同时需要4台配置性能较高的服务器以供四百台客户端电脑访问。该校计算机系四百台电脑分布在7间机房中,共由4个IP网段组成。

1、要求:
为了安全起见,要求处在4个网段的电脑相互之间不能访问,但所有的电脑
均要求能访问这4台服务器,网络拓扑图如图13-7所示。经研究,可以通过配置三层交换机以实现以上要求。

2、具体配置及IP地址分配方案如下所述:
假设机房一、二的网线分别接在三层交换机的F0/1和F0/2端口,机房三、四的网线分别接在三层交换机的F0/6和F0/7端口,机房五、六的网线分别接在三层交换机的F0/11和F0/12端口,机房七的网线接在三层交换机的F0/16端口,服务器接在三层交换机的F0/21端口。

各机房IP地址分配
机房一、二: IP:192.168.7.X/24,网关:192.168.7.254
机房三、四: IP:192.168.8.X/24,网关:192.168.8.254
机房五、六: IP:192.168.10.X/24,网关:192.168.10.254
机房七:   IP:192.168.11.X/24,网关:192.168.11.254
服务器:   IP:192.168.12.X/24  网关:192.168.12.254

3、网络拓扑图

4、配置三层交换机
  本例以思科三层交换机为例,具体配置命令如下所示:有些重复的命令就不注释了。
1)、创建5个vlan
Switch>
Switch>en  //进入特权模式
Switch#config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Switch(config)#hostname 3560   //更改主机名为3560

3560(config)#vlan 10     //创建vlan10
3560(config-vlan)#vlan 20   //创建vlan20
3560(config-vlan)#vlan 30
3560(config-vlan)#vlan 40
3560(config-vlan)#vlan 50
3560(config-vlan)#exit

2)、将端口划分到相应的VLAN
3560(config)#int range f0/1-5    //进入端口1-5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mode access  //将端口设置为access模式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access vlan10   //将1-5端口加入到vlan10中
3560(config-if-range)#exit   //退出

3560(config)#int range f0/6-10  //进入端口6-10端口,其它命令与上面一样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mode access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access vlan20
3560(config-if-range)#exit

3560(config)#int range f0/11-15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mode access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access vlan30
3560(config-if-range)#exit

3560(config)#int range f0/16-20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mode access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a ccess vlan40
3560(config-if-range)#exit

3560(config)#int range f0/21-22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mode access
3560(config-if-range)#switchport access vlan50
3560(config-if-range)#exit

先为三层交换机开启路由功能,这样才能实现计算机互访问
3560(config)#no ip domain-loo   //告诉Router不要对它不知道的字符串做DNS解析
3560 (config)#ip routing    //启动路由

3)、为各个VLAN分别配置IP地址
3560(config)#int vlan 10    //进入vlan10
3560(config-if)#ip add  192.168.7.254 255.255.255.0  //为vlan10分配子网掩码与ip地址
3560(config-if)#no shut   //开启端口
3560(config-if)#exit     //退出

3560(config)#int vlan 20
3560(config-if)#ip add192.168.8.254 255.255.255.0
3560(config-if)#no shut
3560(config-if)#exit

3560(config)#int vlan 30
3560(config-if)#ip add192.168.10.254 255.255.255.0
3560(config-if)#no shut
3560(config-if)#exit

3560(config)#int vlan 40
3560(config-if)#ip add192.168.11.254 255.255.255.0
3560(config-if)#no shut
3560(config-if)#exit

3560(config)#int vlan 50
3560(config-if)#ip add192.168.12.254 255.255.255.0
3560(config-if)#no shut
3560(config-if)#exit

4)、创建访问控制列表(ACL)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控制访问列表有什么用,我们先来了解下它的作用。
访问控制列表是应用在路由器接口的指令列表,这些指令列表用来告诉路由器哪些数据包可以接收、哪些数据包需要拒绝。
3560(config)#access-list 101 deny ip 192.168.7.0 0.0.0.255 192.168.8.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1 deny ip 192.168.7.0 0.0.0.255 192.168.10.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1 deny ip 192.168.7.0 0.0.0.255 192.168.11.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1 permit ip any any

3560(config)#access-list 102 deny ip 192.168.8.0 0.0.0.255 192.168.7.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2 deny ip 192.168.8.0 0.0.0.255 192.168.10.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2 deny ip 192.168.8.0 0.0.0.255 192.168.11.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2 permit ip any any

3560(config)#access-list 103 deny ip 192.168.10.0 0.0.0.255 192.168.7.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3 deny ip 192.168.10.0 0.0.0.255 192.168.8.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3 deny ip 192.168.10.0 0.0.1.168.11.0 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3 permit ip any any

3560(config)#access-list 104 deny ip 192.168.11.0 0.0.0.255 192.168.7.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4 deny ip 192.168.11.0 0.0.0.255 192.168.8.0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4 deny ip 192.168.11.0 0.0.1.168.10.0 0.0.0.255
3560(config)#access-list 104 permit ip any any

5)、将ACL应用到相应的VLAN上
3560(config)#int vlan10

3560(config-if)#ipaccess-group 101 in
3560(config-if)#exit
就是vlan10就只能访问101的列表。

3560(config)#int vlan20
3560(config-if)#ipaccess-group 102 in
3560(config-if)#exit
就是vlan20就只能访问102的列表。

3560(config)#int vlan30
3560(config-if)#ipaccess-group 103 in
3560(config-if)#exit
就是vlan30就只能访问103的列表。

3560(config)#int vlan40
3560(config-if)#ipaccess-group 104 in
3560(config-if)#exit
就是vlan40就只能访问104的列表。

3560#wr     //保存配置文件

5、验证测试
      机房一、二的电脑Ping不通处在8、10、11网段的电脑,但可以Ping通处在12网段的服务器;机房三、四的电脑Ping不通处在7、10、11网段的电脑,但可以Ping通12网段的服务器;机房五、六的电脑Ping不通处在7、8、11网段的电脑,但可以Ping通12段的服务器;机房七的电脑Ping不通处在7、8、10网段的电脑,但可以Ping通12网段的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