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尺寸规格及计算方法

楼主(2019-07-12):
led屏幕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显示屏、广播屏等等,但是led尺寸怎么计算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led屏幕尺寸的计算方法。

一、点间距的计算

1、各单元板常见型号及尺寸
LED屏普遍是用单元板做的。LED单元板常见型号及尺寸(mm)对应如下:

不同的牌子可能会存稍微的差异。

2、那么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这里面就以p10与p16来举例,因为他们最常见。

PH16单个单元板尺寸

以P16型号,一般模组的led点间距长有16点,宽有8点,而p16的点间距为10mm。所以计算:

长度=16点×1.6㎝=25.6㎝

高度=8点×1.6㎝=12.8㎝

PH10单个单元板尺寸
以P10型号,一般模组的led点间距长有32点,宽有16点,而p10的点间距为10mm,所以计算:
长度=32点×1.0㎝=32㎝
高度=16点×1.0㎝=16㎝;
和上面的数据是一样的,一般的是不用计算这些,只需要记着上面的图片内容就行。

  • 二、室内led屏的计算

上了解了上面的一些基本数据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看下。

例:

如果你需要一个室内全彩屏长宽分别为4m、3m的led屏幕,用P10的屏,如何计算出它的实际长和高尺寸?

可能有些朋友不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既然已经有长和宽了,为什么还要计算呢?因为led大屏是由多个单元板组成,所以要计算出长4m、宽2m的大屏需要使用多少块单元板。

1、首先计算长、高需要多少单元板(用整屏的长除以单元板的长,取整数)
长:
我们从上面了解到p10的基本数据,其模组数量计算为:
长:4m/0.32m=12.5个≈13个。

宽:3m/0.16m=18.7个≈19个
因为模组最小单位为1,所以要取整。

2、实际长和高尺寸(用需要的单元板数量乘以单个单元板尺寸)
长:13*0.32=4.16m,
宽:19*0.16=3.04m

3.实际LED屏幕面积:
所以,led长度为4.16*3.04m。

  • 三、室外led屏的计算
  • 室外led采用的是箱体进行拼接的,箱体的尺寸和模组相比,有比较多,但是计算方法是类似的!都是需要最后个数取整去计算屏幕尺寸。

  • 四、门头led屏的计算

走在大街上,我以看到银行、商铺门头上的长方形led显示屏在播放广告字幕,我们通常简称为门头LED屏、LED条屏或LED走字屏。那么门头LED显示屏规格是多少?如何确定屏幕尺寸?其实跟室内的差不多。

举例:
一商铺定制一块P10单色LED显示屏(320*160),打算做长宽为3.5米×0.8米的走字屏。如何计算门头LED显示屏实际尺寸?

1、首先计算长、高需要多少单元板(用整屏的长除以单元板的长,取整数)
3.5m÷0.32=10.9375≈11
高:1m÷0.16=5≈5

2、实际长和高尺寸(用需要的单元板数量乘以单个单元板尺寸)
长:11×0.32=3.52m
高:5×0.16m=0.96m

3.实际LED屏幕面积:
3.52m×0.96m=3.3792㎡

需要补充的是:
门头LED显示屏还有边框尺寸的,由于边框型材有很多种规格,
常用的边框厚度为9公分。宽度加3.5cm(一边);也有宽度加4.5cm(一边)

假设这里我们用的边框为3.5cm一边,那么门头LED显示屏长、宽如下:
整屏长:3.52m+0.035*2=3.59m
整屏高:0.96+0.035*2=1.03m
因此实际整屏面积:3.59m×1.03=3.6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