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5类线水晶头与6类线水晶头有什么不同?6类水晶头如何接线?

楼主(2019-07-12):
有很多朋友多次留言,提到各种水晶头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来看下各种水晶头不同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下RJ45与RJ11水晶头有什么不同。

一、RJ45与RJ11水晶头

1、RJ45水晶头
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水晶头都是指的RJ45水晶头,它是一种有8根针脚的接头,主要用在以太网中,“RJ”表示注册的插孔,“45”代表接口标准的序号。RJ45水晶头通常端接在以太网线上,用来连接各种网络设备,例如计算机、路由器、交换机等。

2、RJ11水晶头

电话线用的那种四芯水晶头就是RJ11水晶头,它和RJ45水晶头很类似,但是只有4根针脚,它是由西部电子公司开发的一种接头,常用来连接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需要注意的是,RJ11通常指的是6个位置(6针)模块化的插孔或插头,但是只有4针被用到,此外,RJ11也用于4针版本的模块化接插件。

3、RJ45水晶头和RJ11水晶头的不同之处
结构不同
RJ45水晶头是有8个凹槽和8个触点(8p8c)的接头,而RJ11水晶头通常只有6个凹槽和4个触点(6p4c),因此,RJ45水晶头的体积要比RJ11水晶头大。RJ11水晶头通常可以插入到RJ45接口中,反之则不行,但是这里强烈建议不要将RJ11水晶头用于RJ45接口。

线序标准不同
由于RJ45水晶头和RJ11水晶头的构造不同,其接线时的线序标准也有所不同。RJ11水晶头一般只有6个凹槽和4个触点(6p4c),而且其线序是固定的。

RJ45水晶头接线时则有两种线序标准:T-568A和T-568B。通过采用不同的标准,最后制作成的网线有直通型和交叉型两种。现在所有的网线制作都采用的是568B,线序如下: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二、超5类水晶头与6类水晶头的区别

了解超5类水晶头与6类水晶头区别,我们先来看下超5类线与6类线的区别。
超五类/五类芯径:0.511,截面:19.625mm2
六类线芯径:0.574   截面:30.1754mm2

六类网线的铜芯比超五类网线的铜芯要粗。因为两者的铜芯不同,导致了水晶头内部的洞口也有差异,进线孔径大小不一样,超五类1.02mm,正六类1.08mm。

1、超5类水晶头

超5类水晶头正面,可以看出8根线芯一字排开

超5类水晶头侧面,压接触点有两个齿

2、六类水晶头
六类水晶头的简介六类水晶头不同于传统的超五类水晶头,一种是有内塞,一种是无内塞。有内塞它由两部分组成:内部的分线件和外壳。

         两件式(水晶头与分线模块)

6类水晶头正面,8根线芯交错排列

6类水晶头芯压接触点有三个齿

3、六类水晶头接线方法

正因为六类线水晶头的特性,所以接线方式也有区别,多个了分线模块(内塞)。

6类水晶头具体接线步骤:

六类线8根线芯上下交错排布,排线孔较大,前部触点上部有三个分叉,压接进线芯后接触面积较大,常用于千兆网络,同时向下兼容百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