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无线AC发现不了无线AP怎么办?

楼主(2019-07-12):
TPlink无线AC发现不了无线AP的可能原因有多种,总结来看有如下原因:
[1] TPlink无线AC连接方式不正确或者网络设置存在问题。如AC控制器的DHCP服务未启用或者IP地址池不足,交换机端口隔离设置不正确,VLAN划分不正确,端口开启了DHCP Snooping等,AP指示灯闪烁。
[2] TPlink无线AP为新型号或软件版本较新,旧版本软件的AC还无法支持,AP指示灯闪烁。
[3] TPlink无线AP被网络中其他设备发现,如被支持AP管理功能的路由器发现,AP指示灯常亮。
[4] 连接AP的网线过长、老化、质量差或者水晶头接触不良等,AP可能无法启动或者无法通信,对应情况AP指示灯可能是常灭或者闪烁。
[5] TPlink无线AP不是FIT模式,如不小心拨动到FAT模式, AP指示灯常亮。
[6] 由于环境原因或者升级、使用不当等造成AP损坏,AP指示灯可能是常灭或者常亮。
建议查看未被发现的无线AP的指示灯状态,根据指示灯状态,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排查:
  • 指示灯持续闪烁
步骤一、检查AP能否从AC获取IP地址等网络参数
(1)打开AC的管理界面,在“网络设置>DHCP服务”页面确认DHCP服务功能是否启用。若未启用,AP将从其他的DHCP服务器中获取IP地址等参数,可能与TPlink无线AC无法通信,导致TPlink无线AC无法发现AP。如下图:

(2)保证DHCP地址池的可用IP数量比实际AP的数量要多,且不能与网络中其他DHCP服务器的IP地址池冲突。正确设置之后,重启AP,观察能否正常发现。若还是不能正常发现,请打开DHCP客户端列表中查看AP是否获取到AC分配的IP地址。
步骤二、若TPlink无线AP无法获取AC分配的IP地址等参数,需检查AP与AC在网络中是否被隔离
(1)确认TPlink无线AC与AP物理线路连接上是否可达?检查网络设备之间的网线是否连接好,若未连接,请连接好。
(2)交换设备可能设置了VLAN隔离等功能导致AC和AP之间无法通信,请检查相应配置,确保AC和AP之间可以通信。
步骤三、若TPlink无线AP已经获取AC分配的IP地址等参数,需确认AC的软件版本是否过旧,不能识别新版本的AP
(1)需升级AC的软件版本支持新版本的AP,软件可以从我司官网下载或者联系我司客服获取。
(2)可以尝试将AC复位重设,观察能否解决。
  • 指示灯常亮
步骤一、检查TPlink无线AP是否工作FAT模式
FAT模式的AP无法被AC发现并管理,需拨动到FIT模式,才能被发现,如下图:

步骤二、确认TPlink无线AP是否被网络中其他支持AP管理的TP-LINK产品发现
确认网络中其他TP-LINK设备(主要是TP-LINK商用路由器)是否开启了AP管理功能并发现了AP。如果已经发现,请关闭该设备的AP管理功能。
步骤三、无线AP设备故障
小概率情况下AP设备本身硬件故障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建议替换其他AP对比测试确认,也可以拨到FAT模式进行连接确认。确认AP硬件故障,请更换一台新的AP。
  • 指示灯不亮
步骤一、检查AP供电是否正常
(1)若AP是PoE网线供电,可能是连接AP的网线过长、老化、质量差或者水晶头线序不标准、接触不良等原因导致,需要更换连接网线或者重做水晶头;
(2)若AP是DC电源供电,建议尝试通过替换法确认DC电源是否存在硬件故障或者DC电源的电压电流输出规格与AP额定输入规格不匹配。若有问题,请更换DC电源。
步骤二、无线AP设备故障
小概率情况下AP设备本身硬件故障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建议替换其他AP对比测试确认。确认AP硬件故障,请更换一台新的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