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不开机

楼主(2019-07-12):
接修一台DELL 14-3421不开机.拆机后裸板测试,待机电流一下0.03 -0.04,一下子0.12.查3.3V和5V线性负载并没有短路,于是换了一片TPS51225,再插上电流表,电流0.01,按开关能正常开关机,以为好了,于是装机测试,结果测试一天后, 第二天又出现相同故障,后来把TPS51225,两路上下MOS管,相应电感,还有滤波电容全换了,再反复测试稳定了.

网友:
电容老化了     了

网友:
存电性能差了

网友A:
就是电容问题,有示波器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容问题,有示波器你就知道了。

同感,应该是电容问题,示波器有,只是刚开始以为是有短路,一直没往电容这个方向考虑,而且主板成色很新,所以一直是以为哪里有微短,没有用示波器去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