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230进水不亮经过一波三折修好

楼主(2019-07-12):
今天有一台DELL E6230  不亮机 跑0.70然后风扇强转  换内存也不行  然后自动关

这样定不正常       拆开主板

       看见明显的进水的主板

第一步肯定是把腐蚀的清理 干净    然后通电开机了还是一样问题  检查其他电阻也正常    这样怎么下手啊        经过之后的细心检查 发现南桥旁边好像也有进水了   9成南桥里面也进水了

把南桥拆开  换了1个  开机正常了    正常要换南桥都不修的了  今天心情好 就把他换了 开机亮机了

进去系统检查  其他都正常  就是没有声音 看来还是有其他问题  又拆开开干吧 废话不多说  量耳机孔不正常  直接飞通他

装机测试

一开机就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出来了  真的是一波三折都功夫才能修正常

网友:
运气不太好,南桥也进水了

网友:
不错 进水运气好能捡漏,运气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南桥坏了吗?或许只是焊点受腐蚀后空焊了呢? 拆下来重植应该也可以解决吧?

网友:
这换个桥得多少钱合理。!

网友:
进水了没判断直接换桥?

网友:
原创 论坛首发,喜欢的点赞评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