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70 LA-B091P 时显时不显,还花屏

楼主(2019-07-12):
B40-70 LA-B091P 时显时不显,还花屏  电流有时候 到0.32不动,有时候 到0.5左右不过,不过内存,刷了BIOS后一直能正常,测试几个小时会花屏,之后再开又开不了板,已经排除了BIOS,断开显卡供电一样,花屏或者不显示,断电放放再开又正常,板载CPU,有没有人遇到这个机,这种情况的   后面出现0.3左右还会掉电上电这样,后没有办法,加焊过CPU一个样

网友A:
换显卡 试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试了 不行】

断开独显供电,用板载CPU一样的情况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

网友B:
估计U挂了,单U吧,在负载轻的时候,就是有独显,用的还是集显,你这个EDP总线应当是从CPU那边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U挂了,单U吧,在负载轻的时候,就是有独显,用的还是集显,你这个EDP总线应当是从CPU那边发出的。

应该是CPU有问题,不搞了,装起来还给同行

网友:
内存这边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断开了显卡供电都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板载U了啊 不然哪里我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