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PLUS点位图

楼主(2019-07-12):
华硕H81M-PLUS点位图

Asus H81M-PLUS_1.03.zip

网友A:
对于一个小白来讲,点位图是不是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小白来讲,点位图是不是没啥用啊

亲测有用,俺就是小白,可以用点位图追线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小白来讲,点位图是不是没啥用啊

点位图搭配原理图更好

网友(2022-03-29):
点位图我用的很少 遇到的一般都毛病不大 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