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暗屏修复后——(南桥挂了,不修。)

楼主(2019-07-12):
客户拿来时自报:师傅,电脑有图像不亮屏。......去掉电容,0欧电阻接上,装机。第二天,客户又来了:师傅,电脑不开机了。接上可调电源通电,电流0.17。拆出主板,检查发现没有+3VO(+3VSUS)、+5VO(+5VSUS),用手摸到TPS51120烫,断电,把TPS51120和上下管换了,测对地阻值正常,接可调电源瞬间大短......再拆TPS51120和上下管后,AC_BAT_SYS阻值恢复正常,但+3VO(+3VSUS)、+5VO(+5VSUS)对地短路——该是后级电路什么造成的同时+3VO(+3VSUS)、+5VO(+5VSUS)短?

*拆R2310、R2320后+3VO(+3VSUS)、+5VO(+5VSUS)对地阻值正常,悲哀吧——南桥。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后来扯皮了没。客户会不会说你把电脑修坏的。。 钱退了没。。 重点你没讲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后来扯皮了没。客户会不会说你把电脑修坏的。。 钱退了没。。 重点你没讲明白啊!

本地人,认识。他家有个修电器的,我是当着客户的面修的,拿回家,他一直用到晚上睡觉才关机,第二天就不触发了。没退钱,也没扯皮。我就想不通,换TPS51120,测了对地阻值正常才通电测试,怎么会把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地人,认识。他家有个修电器的,我是当着客户的面修的,拿回家,他一直用到晚上睡觉才关机,第二天就不 ...

应该是51120虚焊了,上下管控制制脚虚了

网友:
我猜你屏线坏的,根本问题

网友:
51120是否焊反,虚汗也不太可能3,5v两个控制脚都虚汗吧,

网友:
我这边如果这种情况,要么就是退钱的,说还没有用到一天时间就坏了,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