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3sv3.0 进水自动触发

楼主(2019-07-12):
型号:华硕a84s  板号 :k43sv rev3.0

故障现象:这个是个进水机,进水在触摸板附近,来的时候已经经过一个师傅了。

拿来时候接可调电源,开机大电流,大短路。清洗之后,现在自动触发,
电流上到900ma,定在900ma。
因为进水,ec3v供电脚发黑,已经换过ec了,bios也刷了两个。
打值公共点510,不短路。各大电感不短路。按hm65时序,问题出在ALL SYSTEM PWRGD 3.1V  ,CPU VRON 0V。测试了桥,显卡,内存pg都正常,小弟对时序不太理解,下面陷入了困境了。

以下测试主板信号:
vcore ec  2v
+3vaec   3.3v
ecrst#   3.3v
lidsw#  3.3v
core pwrgd 3.3V
ALL SYSTEM PWRGD 3.1V
CPU VRON  0V
CPU VRON PWR 3.1V
RTCRST# 3.2V
H_CPUPWRGD  1.05V
BIOS 8脚供电   3.2v  拆了bios芯片测8脚为3.3v
bios 1 2脚 片选和do 有正常波形 5 6脚clk dio无波形
pch桥 25m晶振无波形
me pwrok PCH  3.3V
DGPU PWROK 3.3V
PM PWROK PCH 3.3V
H DRM PWRGD 3.3V
VRM_PWRGD    3.3V
PM RSMRST# 3.3V
PM SYSPWROK 3.3V
PM PWROK 3.3V
+VTTPCHCORE 1.07V
SYSTEM_PWRGD  3.3V
SYS_RESET#  3.3V
BUF PLT RST#3.3V

以下测试供电:
+vcore 1.1v
+VTTPCHCORE 1.07V

补充内容 (2019-7-14 16:39):
主板已经修好了,是pch的rtc电路的问题,有两个电阻腐蚀了,没注意到,汗。电阻位置号r2002,r2003。是rtc复位信号,信号名rtcrst#  srtcrst#

网友A:
现在就是CP供电没出么?但电流0.9,CPU供电应该出了呀,为什么VRON还是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CP供电没出么?但电流0.9,CPU供电应该出了呀,为什么VRON还是0V呢?

我也很奇怪,cpu核心供电vcore确实已经有了,1.1v。

网友B:
cpu复位呢?之后就是bios,自检跑马呢

网友:
能分析得这么透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复位呢?之后就是bios,自检跑马呢

cpu复位电压不正常,只有1.05v  ,pch25m晶振没起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电压不正常,只有1.05v  ,pch25m晶振没起振,

CPU复位电压有1.05V不是正常了吗

网友E:
进液的都难搞,修起来都不一定稳定,还是直接换,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复位电压有1.05V不是正常了吗

cpu复位电压正常的,是我搞错了,

网友F:
25M时钟不起振不会出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液的都难搞,修起来都不一定稳定,还是直接换,也不贵

电脑是个比较老的i3本子,客户也出不起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M时钟不起振不会出cpu电压的

感谢提醒,刚才查了资料,hm6x 25M时钟不起振不会出cpu电压的,可能当时我测的时候没测到25m晶振波形,

网友:
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

网友:
桥的RTC复位信号有问题,一般导致不触发,奇怪电流可以上升到0.9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