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IQ506cn无显示问题

楼主(2019-07-12):
现有一台HP IQ506cn一体机电脑开机无显示。经过检查电源适配器电压输出正常,观察启动过程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无显示是什么故障?
现向各位大侠高手求助!谢谢!
微软

网友:
现有一台HP IQ506cn一体机电脑开机无显示。经过检查电源适配器电压输出正常,观察启动过程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无显示是什么故障?
现向各位大侠高手求助!谢谢!

网友:
有可能 这么几种问题,显卡没有输出 到显示器部分,屏坏,或者屏背光损坏

网友:
经过测试判断故障比较诡异,拔下主板上的显示输出插头,屏幕有背景光,插上插头背景光变暗。再关机重新开机,就有蜂鸣器报警声音,反复试验偶尔也会出现惠普电脑启动模糊的图标。重复多次,多数是黑屏出现。

网友:
求助各位大侠,上面的现象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还是查一下条件再说了!这个情况我们也办法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