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还能修吗?战神Z8-SL7S3烧机

楼主(2019-07-12):
目前还有显示,DOS下OK的,进系统就蓝屏了。大家看看还能修吧,谁手里有主板给拍个高清照片,这一块少了啥元件。?修过这型号的朋友出来讲讲。这主板有图纸吧?

补充内容 (2019-8-1 01:22):
谢谢大家指点,已经修好了。补上电感和PR207,电感两头分别引两个根到PR212 PR213,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9-8-1 01:25):
另外散热很烫,把显卡和CPU的风扇拆下扇叶,发现出风口都堵死了,好多灰尘,猜测烧机估计和风扇堵有关。

网友:
够呛,可能cpu都被干残废了。 蓝天代工的板最喜欢出这毛病了,一短路就是板层都烧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蓝屏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电感烧成这样了啊,可以修啊,要看你有没有耐心

网友:
这烧的够黑的,很难修复了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跟你这个烧的几乎一模一样的,也是还能亮机!修好了,报得起价钱的话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可能是少了一相供电导致的蓝屏,修好可能就好了喔

网友:
这个我修过 是 CPU 供电大电感烧没了,换一个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试试,哈哈。。。。。。。。。。。。。。

网友:
洗刷刷 加个电感试下啊 PL的。。。试试又不犯法

网友:
修是能修,主要是楼主你自己有无耐心了,看来烧得不轻啊!

网友:
严重建议你先跟客户报风险,报完同意再去修。别摊上事了

网友:
报废了,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找个板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这个修之前要和客人说清楚。。等下不显示了。。或者把CPU挂了。。你这个黑锅背大了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能帮我看一下旁边那个PR207小电阻是多大值的吗?

我这机已修复好取走了,收费1500+,这机有图纸的,你按图纸查电阻参数吧

网友:
电路设计有缺陷,保护电路不到位或跟本没做,看看索尼的没见过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