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9-07-12):
今天接修了一台同行送过来的Y480,插电直接大短,心喜以为捡钱,结果一拆开机,我日,进水腐蚀成这屁样,先洗刷刷再说,洗涮完毕后直接烧机,干掉PQ907旁边的一个电容,OK不短了,装上cpu内存结果自动上电到0.4不亮机,打了一下除了3v5v其它各供电都没有,假电流,我就想我都没扣掉小电池为什么会自动上电,于是打了下小电池,发现只有1.4v,先换个小电池再说,结果换上去问题依旧,打了一下电池变成了1.6v,心想肯定被什么拉低了,看图纸,怀疑旁边的两个二极管,于是摘了PD107和PD108,发现小电池不被拉低了,于是都给换了,结果问题依旧,怀疑是后端,看图纸,后面有一个电阻R99,打了一下发现击穿了,就干它了,从料板上摘了一个替换上,再插电发现不自动触发了,按开关后电流能跑到1.2了,接屏亮机故障解决。

网友:
超逼最六,阿鲁巴你  怼你公共点 挫你19V  干翻你  恭喜你出师了

网友:
是r99坏了还是后面的电容坏了拉低了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了

网友:
这也是捡钱的活,

网友:
看样子像是有奶了!哈!这种情况还算不错吧!我就怕那铜片都烧没了的!

网友:
原创 论坛首发,喜欢的点赞评论哦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修津液的机器主要要仔细,认真,一般都能修复,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RTC 电容进水腐蚀了,这故障相对 简单,还好进水面积不大

网友:
发霉成这样还能修好,楼主知识扎实。。。。。。。。。。。。

网友:
还好进水腐蚀不严重  楼主这也是蛮幸运的了

网友:
应该是C179击穿了吧?拉低RTCVCC电压导致的问题

网友:
电阻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