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 搬板保资料 可以搬到8g上吗

楼主(2019-07-13):
8p进海水 想要资料 手头有8g的板子 搬过去可以正常开机吗  不修机 只要资料拉到电脑 需要搬那些芯片呢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的,要想触摸正常进入桌面需要重新写底层。基带码片资料。逻辑码片资料,NFC,原机硬盘。硬盘解绑WiFi地址。

网友B:
8p的底层数据可能会导致触摸问题    花屏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要想触摸正常进入桌面需要重新写底层。基带码片资料。逻辑码片资料,NFC,原机硬盘。硬盘解绑WiF ...

哦 明白了 就是8p硬盘底层还是8p的 如果搬到8g上 底层不一样 如果不要资料 是不是可行呢?     还有个问题 如果我有8p的好料板 客人只要资料 我可不可以就搬主cpu 逻辑码片和硬盘 其它的不搬 可以开机吗 还需不需要搬基带cpu和基带码片  wifi可以不搬吗 只要资料不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8p的底层数据可能会导致触摸问题    花屏啥的

噢  明白了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C:
哦 明白了 就是8p硬盘底层还是8p的 如果搬到8g上 底层不一样 如果不要资料 是不是可行呢?     还有个问 ...

是的  如果只要资料的话  只要搬CPU 硬盘 逻辑码片到8P的ID板上就可以
你搬到8G上 要重新写8G的底层   试过6是可以的  8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