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显卡问题倒是灰屏维修

楼主(2019-07-13):
一同行送来一台本本说是不亮机,,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然后就让他先回去等消息,拆机后测量待机3V5v正常,测量开关上面按下有高低高跳变,心想要费事了,刚好LID信号的霍尔元件也在开关小板上面,测量只有一只脚3.3V,然后拿起螺丝刀直接挑掉可以开机了,但是灰屏,插上外键盘会亮,这说明已经亮机了,插外显示器也照样可以亮,心想加焊显卡试试,仔细检查有点懵了显卡已经被干过,BIOS刷过,待机部分修过,显示信号管理芯片换过,这板子也真遭罪了,

显示信号管理芯片换过,这板子也真遭罪了,给那同行打电话问下情况,看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修过,说是她表妹的机,在学校花了800多修过一次,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那位同行也真够狠800多应该是换板子也差不多了吧,显卡被干过就不再考虑了,测量屏线接口

屏供电正常,背光开启亮度信号都有,那就先换下芯片试试。

找到芯片换上,开机竟然暗屏,这破本问题还真多啊,测量没有背光开启信号,查图背光开启由UX2与门bkoff#和TL-BKOFF#-R相与产生。

测量UX2供电正常,BKOFF#信号正常,缺少TL-BKOFF# R为低,经查找这个信号由UX444脚输出,测量UX4的44脚有3.3v判断应该是中间断线,然后飞线亮机。

网友:
你换了显卡芯片了吧 你也可以收他500左右,上家修都收了800块

网友:
思路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