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048s复印机,中间文字一列像被挤压变形

楼主(2019-07-13):
夏普2048s复印机,中间有一道图像变形挤压,而且不清楚,每次开机首页复印出像,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不会是传动机构异常引起的吧?(阻尼皮带磨损什么的)

网友:
转印部分换了,修好了,也就是侧盖部分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是转印哪部分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是转印哪部分的问题呢?

就是手动进纸上面拉开的,和侧门相连的那一片,抽出来,有导轨,往上一抬,就下来了

网友(2019-09-13):
转印 齿轮,清洁,去掉或者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