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如何安全用电?

楼主(2019-07-13):
现在相关规范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12)可参照执行。

临时用电: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采取TN-S(三相五线)接零保护系统,符合“三级配电二级保护”,符合“一机一闸、一漏一箱”的要求。

专用变压器供电的TN-S接零保护系统示意图

2、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在5台及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5OkW及以上者,应编制用电组织规划。

3、采用TN系统做保护接零时,保护零线(PE线)必须由电源进线复接地处或者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

4、在TN接零保护系统中,通过总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之间不得再做电气连接。

5、保护零线的重复接地点不得少3处,应分别设置在配电室或总配电房,以及配电线路的中间和末端。

三级配电系统:

1、配电系统应设置配电柜或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实行三级配电。

2、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

电缆桥架:二级配电箱以上及固定三级箱线路应采用专用桥架线槽沿围挡架设。

总配电箱:总配电箱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15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2s。

分配电箱:分配电箱内的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7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

开关箱:

1、开关箱内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运用于潮湿场所时,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

2、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2台及2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钢筋棚开关箱设置:

1、采用无脚黄色配电箱,靠拢紧贴整齐固定摆放;

2、电缆必须走钢线槽。

焊机棚:

1、当焊接作业集中时,应设置焊机棚,棚内无脚配电箱使用型钢固定牢固整齐,并应配置干粉灭火器,焊机棚应位于高于 地面 20cm 的混凝土基础上,基础侧面刷黄/黑警示漆。

总配电房:

1、配电室应靠近电源,并设置在灰尘少、潮气少、无腐蚀介质及道路畅通的地方;配电室应能自然通风,并应采取防止雨雪侵入和动物进入的措施。

2、配电柜侧面的维护通道宽度不小于1m;配电室顶棚与地面的距离不低于3m,长宽可自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分配电箱防护围栏

1、电箱防护围栏主框架采用40方钢制作,间距15cm,正面设置栅栏门;

2、电箱防护围栏正面悬挂操作规程牌、警示牌、责任牌及联系电话,并配备干粉灭火器。

做法图:

电焊机:

1、电焊机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不应大于5m,其电源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

2、电焊机二次侧焊把线长度不应大于30m。

3、电焊机二次侧应安装触电保护器。

4、电焊机外壳应做好不接零。

触电事故的原因分析:

1、缺乏电气安全知识,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电气设施安装或接线由非专业电工操作,而是由自已安装。安装人又无基本的电气安全知识,装设不符合电气基本要求,造成意外的触电事故。发生这种触电事故的原因都是缺乏电气安全知识,无自我保护意识。

2、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施工现场中,有人图方便,不用插头,在电箱乱拉括接电线。还有人在宿舍私自拉接电线照明,在床上接音响设备、电风扇,有的甚至烧水、做饭等,极易造成触电事故。也有人凭经验用手去试探电器是否带电或不采取安全措施带电作业,或带着侥幸心理在带电体(如高压线)周围,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违章作业,造成触电事故等。

3、不运用“TN—S”接零保护系统

有的工地未运用“TN—S”接零保护系统,或者未按要求连接专用保护零,无有效的安全保护系统。不按“三级配电二级保护”、“一机、一闸、一漏、一箱”设置,造成工地用电运用混乱,易造成误操作。并且在触电时,使得安全保护系统未起可靠的安全保护效果。

4、电气设备安装不合格

电气设备安装必须遵守安全技术规定,否则由于安装错误,当人身接触带电部分时,就会造成触电事故。如电线高度不符合安全要求,太低,架空线乱拉、乱扯,有的还将电线栓在脚手架上,导线的接头只用老化的绝缘布包上,以及电气设备没有作保护接地,保护接零等,一旦漏电就会发生严重触电事故。

5、电气设备缺乏正常检修和维护

由于电气设备长期运用,易出现电气绝缘老化,导线裸露,胶盖刀闸胶木破损,插座盖子破坏等。如不及时检修,一旦漏电,将造成严重后果。

6、偶然原因

电力线被风刮断,导线接触地面引起跨步电压,当人走近该地区时就会发生触电事故。

建筑工地安全用电措施:

1、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采用三相五线制,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与专用保护零线连接。

2、电缆干线所有运用5芯专用电缆,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

3、室内配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采用瓷瓶,瓷夹时,距地面不得小于2.4m,室外高于3m。

4、配电系统设置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开关箱,实行分级配电。

5、每台用电设备有各自专用的配电箱,严格执行“一机一箱一闸”制。

6、开关箱内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器,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不大于0.1s。

7、在潮湿、坑洞内作业时,运用Ⅲ类的手持电动工具,并把漏电保护器的开关箱设在外面,工作时有专人监护。

8、所有的配电箱,开关箱每月进行检查和维修一次,检查、维修人员必须是专业电工,检查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鞋、手套,必须运用电工绝缘工具。

9、所有的配电箱、开关箱在运用中必须按照下述操作顺序。 送电操作顺序: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停电操作顺序:开关箱→分配电箱→总配电箱(出现电气问题和紧急情况除外) 10、施工现场停止作业一小时以上时,应将动力开关箱断电、上锁。

11、对施工现场所有电气设备,按时进行巡视、检查、维修、登记。

来源于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