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充电芯片内部LDO电容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7-13):
前几天修到一例iPhoneX手机不充电的案例,维修的过程挺曲折的,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下。

主板拿到手,既然不充电,首先把iPhoneX的充电原理过一遍,当插上数据线,尾插连接座J6400的47、48脚得到5V输入电压PP_VBUS1_E75,同时 20脚HYDRA_CON_DETECT_CONN_L会被拉低。

5V的PP_VBUS1_E75送给U3300

U3300再经过R3360输出PP_VBUS1_E75_RVP送给U6300

HYDRA_CON_DETECT_CONN_L通过R6410改名为HYDRA_CON_DETECT_L。

HYDRA_CON_DETECT_L送给多功能电子开关管U6300的G3脚,当U6300接收到一个低电平信号,即用来识别充电线接入。

U6300得到5V供电,也检测到尾插接入后,会通过UART数据接口把信息反馈给CPU(U1000),充电控制芯片U3300在接收到5V后也会通过一个电阻R3332把外接5V的信息反馈给CPU。此时手机电池格变绿,闪电标出现。

当需要充电时,U6300发送开启信号HYDRA_TO_TIGRIS_VBUS1_VALID_L到U3300,U3300工作,开始充电。

原理理清了,接下来开始测量接口到U6300的检测信号HYDRA_CON_DETECT_L,发现是正常的,量测5V电压PP_VBUS1_E75只有4.5V,问题找到了,U3300 U6300检测不到正常的5V,肯定充不了电。本以为是小问题,心想无非是阻值变低拉低了电压,但测量5V对地二极体值,却是正常的1600多。思路:既然是电压降低,肯定是与此线路相连的芯片拉低了电压,而线路上只有一个U3300,那么先把U3300换掉,再量电压,涛声依旧。再把U3300转换出来的PP_VBUS1_E75_RVP所连接电路元件都换一遍(U6200、DZ5900、U6300),还是一个样,5V依然只有4.5V,没思路了,也没耐心了。扔一边,一个星期后,又拿起这个板,心想一定要把它搞定。静下心来,从每个相连的芯片的外围电路一个个查,当量到U3300的TIGRIS_LDO时,竟然是短路的,而这个电压只接有2个电容……

此路电压是供电芯片用的线性电压,换掉电容,充电开机一切正常。

(备注:芯片得到5V主供电后,先产生线性给自身使用,这个电路在笔记本电脑中也经常出现,由于芯片内部一般是线性稳压模块,输出短路通常也会拉低输入电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把充电的工作顺序和原理都讲得很清晰详细!

网友:
就需要这样的教程

网友:
充电时序分析的透策,学习了

网友(2019-08-22):
手上有一台,补充,没反应,测量U3300到R3360输出PP_VBUS1_E75_RVP送给U6300电压拉低,只有0.8左右,更换了U6300,U3300,都不行,不知道怎样搞了。。。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