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达 ACE-832A 工控机电源不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13):
一台威达 ACE-832A 工控机电源不启动,测量5V辅助电源电压仅为2点几伏。

       辅助电源管理芯片为1H0165R,打算先换了它,翻箱倒柜1小时没找到。后来根据电路板背面的logo,估计此电源为台湾全汉代工,拆开手头一个闲置的全汉PC电源,果然也使用1H0165R芯片。

      更换1H0165R芯片后,5V辅助电源电压仍为2点几伏。辅助电源元件不多,更换1H0165R芯片后就好办多了。先检查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正常;后来在5V滤波电容上并联一只470μF电解电容,5V立即正常了。将电源插头绿线与黑线短接,电源仍不能启动。
        测辅助电源的12V电源电压仅为6V,果断更换辅助电源的12V滤波电容(47F/50V),电源修复成功。

该电源辅助电源5V、12V滤波电容分别为470μF和47μF,容量偏小,分别更换为1000μF、220μF,上机使用正常。

网友(2019-08-24):
在实际电路功能中,没有100UF以上都不叫滤波电容,不是起滤波作用的,

常见的4.7UF,10UF, 22UF, 33UF, 47UF-----实际应用时,是控制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