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16-1待机0.17a偏高,不开机,应该是通病,大家 ...
dell 14216-1待机0.17a偏高,不开机,应该是通病,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19-07-13):
dell 14216-1待机0.17a偏高,不开机,应该是通病,大家给个思路,3.3v高到3.7v 5v高到5.2v ,vreg3 vreg5电压同上,7脚不出pg。按开机键不触发,别说万用表有问题电池没电,谢谢
不开机

网友:
那你有动过哪儿吗?这种待机高的就没个发烫的地方?别的其它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喽。。。。。。。。。。。。。。。。。。

网友:
待机偏高还要发帖?一顿搞啊

网友:
电流偏高应该不是待机了,应该是工作了,上电没完全,个人理解
与你测量的电压没多少关系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2021-07-20):
这种电流直接用手摸都可以摸出来哪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