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大神帮帮忙DA0R63MB6F1

楼主(2019-07-13):
各路神仙帮帮忙   HP    DA0R63MB6F1   图中PU1六脚小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在线等,急,谢谢帮忙

网友:
鑫制造软件里面有图纸

网友:
6脚MOS管1256脚为D级,3脚为G级,4脚为S级,一般直接45脚一坨锡短接就行 !广达里面很常见!

网友:
这种管子你要看是不是如4楼所说1256脚相通,如相通可以如他讲的连起来,但如果不通,请慎重!!!

网友:
参考上图 论坛有图纸具体可以下载图纸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