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M_LX_PLUS VER:1.0无复位

楼主(2019-07-13):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怕被坛有喷    拿到主板后观察无外伤,通电诊断卡RESET灯常亮,一看无复位然后就一路戳各路供电、时钟、复位,  内存、桥、总线、VORE、VCCSSE正常 内存时钟0.4V 然后有测PCI-E A13 A14 0.4V正常 A11复位0V  好吧按时序来吧,要想出复位南桥必须先满足2个条件才能出复位一个是VRMPWRGD 一个是ATX_PWROK这两个信号,
打开迅维的鑫智造找到点位对症下药,搜索VRM_PWRGD点位图(P_VCORE_VR_RDY)

测量电压为0V 找到相连的电阻PR31 PR35(空位) PR220 最后测得PR220一边有电压一边无,我有把PR35补了一个电阻上去 后面的不用我说了哈  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多拍几张图理解下

最后附上备份下来的BIOS

网友A:
缺少VRMPWRGD....排版拍好点就可以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VRMPWRGD....排版拍好点就可以加分了.....

谢谢指点

网友B:
有点没有看明白,是掉个电阻吗?还是改得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没有看明白,是掉个电阻吗?还是改得电路的?

PR220电阻变值了换了一个

网友:
上次修了个华硕的H61无复位的搞了好久结果是vrmpwrgd到南桥断线了

网友:
遇见的都是拆掉三极管   完事                                   ·

网友C:
主板修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修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你是新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