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b575e不触发维修。板号11314-1 48.4VV01

楼主(2019-07-13):
                                                                                     联想笔记本b575e不触发
今天天气和我的心情一样,晴空万里。身处美丽凉爽的大利川。感觉很不错。
  • 一大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b575e。来个整机图

  2.通电有待机,不触发,三下五除二,拆机,全板图

  3.量了下,3V 5V待机没有出来,但是发现,待机电压是0.02.但过一会会掉成0.004,
来个待机图。

  4.一看这就不对,待机不该掉啊,我就打了下3v 5v电感,均为短路。于是测了下3v 5v
波形,直接上图。
                    3v待机测试点

                               3v波形

                      5v待机测试点

                                 5v波形

  5.很明显,3v波形不正常,锯齿非常明显。换掉3v电容。
                          换掉3v电容

                      3v换掉后波形

  6. 3v电容换掉,波形已正常。很平滑。但是待机还是先0.02a后变成0.004.原来这款就是3v待机电压一闪就没有,等按下开关在开启3v 5v待机。
7. 自持,维修结束。就是3v待机滤波电容出的问题。结尾来个美美的亮机图。维修不易,发帖也不易。看到此贴的师兄,支持下。
                              亮机图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不会编辑啊,我还整理了下,下次注意下哦

网友:
不错,示波器修机判断故障就是快。

网友:
待确定,反正我这次是遇到的,希望对大家维修有用。

网友:
遇到这种上到顶掉下来的波一般换滤波电容都有惊喜

网友:
是不是AMD的机器,这种电解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修的不错,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接起来用的和我的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接起来用的和我的一个样

哈哈,这样稳定,不然杂波多,测不准

网友:
支持师兄,第一天来就涨了很多见识

网友B:
我怎么看着没换电容和换电容后的波形一样的呢? 楼主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不会用示波器,看上去波型换没换电容好像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没换电容和换电容后的波形一样的呢? 楼主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一个有锯齿波,一个平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没换电容和换电容后的波形一样的呢? 楼主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一个有锯齿波,一个线很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有锯齿波,一个线很平滑

不是3V和5V都短路吗?怎么换了一个3V的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通病是我们维修人员最好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