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USB芯片损坏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13):
一台iPhone8二修机,加电开机250MA,然后归0一直这样循环。

根据以往机型维修的经验,可以判断和USB充电部分有关系,iPhone8拆机方式与7代一样,内部大致结构一样。拆开主板看同行对充电部分加焊过,8代U2(U6300)的位置还是在硬盘右下方,和以前的机型芯片都不通用。

拆开U2打了一遍焊盘阻值无异常,不装U2加电试机电流正常,更换新的芯片加电开机可以进入系统,装机壳测试插充电器不能触发开机不充电,更换尾插还是一样。

测得充电器给的5V供电,不同于8代以前的机器没有了Q保护管,尾插直接送给U3300充电管。

测得电压有送到C3301上,可能是充电管故障导致没有电压输出,拆出U3300充电管打了底角阻值正常,U3300芯片也不同于以往机型,更换新的IC加电开机电流正常,测试电子座子上面有4.2V电压,重新试机充电正常。

总结这台8不开机就是充电部分导致的,遇到充电故障的机子可先排除外配,再测试线路来判断故障的源头。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

  iphone8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2303-1.html

网友:
这么深的分析服了!!!!!!!!!!!

网友:
分析的很彻底

网友:
开机触发200MA 左右多半是USB芯片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机子同时坏掉了U2和充电IC?一个模块坏两芯片,还真是少见啊,也可能是我见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