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70 板号 la-a321p 不触发

楼主(2019-07-13):
接一台  联想S40-70 板号 la-a321p  通电待机0.15A 拆开首先看看开关是否有3.3v  测试没有  再测的是 突然间自动上电了 (这里下掉了COMS电池) 再次触发无果   测PL402 3.3电感无输出  冲新上电 待机突然升高到0.05小短路啊  手摸待机芯片PU401 发烫   过一会又 不发烫了 这不稳定啊  愿被打算 定芯片   想到后继短路也有可能造成  发烫

于是乎 首先想到的是EC  仔细观察有2出发霉腐蚀  其中118脚 腐蚀的短线了  呵呵清理完  刷点焊油 有效防止腐蚀  然后飞好线   上电待机正常    触发测试OK

网友:
刚开始待机0.015打错了老铁

网友:
楼主,你修得太好了,路过,学习中啊,呵呵

网友:
学习了,这么好的攻略

网友A:
通电待机都0.15了,还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待机都0.15了,还不短路?

二楼已经说明了打错了 待机0.015

网友:
路过  学习维修攻略

网友:
拿到主板要先观察下是否有进液,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