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触发瞬间掉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9-07-13):
  今日同行送来一片技嘉GA-H61M-S1,说是点不亮。上维修台触发,瞬间掉电,可再触发。技嘉H61各个版本的板触发掉电,算是个通病了,基本都是少电压引起的,而且以CPU_VTT没电压最为常见。  找来电路图,CPU_VTT电路如下(技嘉H61各版本相同)

触发瞬间量TQ1 DDR_15V有电压,CPU_VTT无电压,故障点明确查LM324工作条件,基准电压2.5V正常,经TR64、TR61分压,U1B 5Pin处应有1.05V的电压,实际测量无电压,此处曾被电路图误导,以为5Pin外围无VTT_EN控制电路,误判为分压电阻损坏。实际上此处是有一个VTT_EN电路,如图

实测是由于Q9导通,造成5Pin无电压,拆除Q9后,上电触发,主板顺利开机显示。量Q9基级有3.3V电压,明显有问题,Q8处于截止状态,量Q8基级电压1V左右,正常应为导通状态,故更换Q8,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技嘉H61板 CPU_VTT缺失造成瞬间掉电故障已修到许多,算是个通病。故障点基本在分压电阻、VTT_EN控制这两块。

附上电路图及零件位置图
零件位置图 GA-H61M-S1

网友:
小白一个,感谢楼主精彩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A:
直接拆Q9                                             一了白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VRMPWRGD.

网友(2019-08-13):
正在维修这个垃圾板,有时不可以触发,这个记号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电阻问题居多,不知道是不是环境问题还是零件质量问题。

网友:
技嘉主板反复启动一般都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拆q9直接完事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坏的,,大多都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又转 ,停  。。。。

网友:
Q8是NPN型三极管,当基极高电平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会导通,3VDUAL电压直接拉低,这时候Q9的基极应该收到低电平,Q9三极管NPN低电平会截止,VTTEN应该为高电平。所以倒推回去检测应该是Q8的故障。

网友:
很有技术功底很有好的性格,值得点赞

网友:
技加主板坏得真多,特别是这种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Q9                                             一了白了

哈哈   看来兄弟也是老鸟了

网友:
这个修到很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精彩的教程

网友:
感觉一个比一个厉害,真好。

网友:
这种板开机掉百分之六十都是这VTT这一块的问题,还有电压检测,BIOS都会发生这毛病

网友:
这个板vtt和vccsa的开启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2019-11-26):
掉电的有没有比较完整的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是路过。。顺便学习下

网友:
这个通病好普遍哦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做了,能坚持下来的都是有底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