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6UJ 不认硬盘?

楼主(2019-07-13):
机器原来是触发跑0.5不亮机,刷了BIOS后现象变成触发0.13 , 以为BIOS没刷对又刷了2个,还是跑0.13 最后居然发现CPU旁边晶振碎了 ,换了触发20秒亮机,刷回原机BIOS ,秒亮, 装好后又不认硬盘,,光驱可认,硬盘是通过转接的,加焊接口一样,3.3v 5v,硬盘电压都来了,4个耦合阻值正常,又没修到过的?

网友:
查sata模块的电压

网友:
把转接接口换掉  估计ok

网友:
直接换接口座子就好了,修了很多了

网友:
GUJI估计是 转接板坏了,直接拆掉 光驱,把硬盘搞到光驱口算了,节约成本。。光驱没用用的

网友:
换硬盘接口吧   通病

网友:
转换接口换个吧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已经修好,没想到是晶振的问题,重换了一个正常

网友:
有没有检查桥的SATA模块供电?如果供电正常 可能就是桥坏了,或再换一个晶振

网友:
小板换掉行了,这板子换接口不好换

网友:
还是老问题引起的,有个时候维修绕来绕去还是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