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 Sniper Z97反复重启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9-07-13):
该主板上自带有诊断代码显示,主板上电和断电时,看到数码管闪一下,看不清显示内容。从现象看,怀疑是缺电引起的掉电。
测量各供电,发现CPU无供电,桥和内存的供电都有,还有一路在创新声音处理芯片旁的稳压IC  CQ8 1117输出电压为0.2V,输入端5V正常。断电测其输出端对地电阻仅22欧姆,应该是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拆开屏蔽盒,先拿掉几个电容,测对地值还是短路,保险起见拿掉声音处理芯片CU1 CA0132和CQ8 1117稳压块,拿2V/2A电流烧,发烫的是过孔,实际坏的是图上的这个电容。

修好跑码:

网友:
大师级别的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