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惠普proone 400 g1开机不显

楼主(2019-07-13):
接到一个惠普一体机proone 400 g1板号737184-001,开机不显(说明一下,这个机器必须要原装适配器开能正常开机显示,用稳压电源会报警不显)

拆机检查到pq51的123脚无输出
(应该是二次电压,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到哪里的,应该是南桥或者到cpu,具体电压不详,输入是1.5v)
短接pq52的1脚和8脚,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希望遇到类似的盆友可以做参考

网友:
小白一个,感谢楼主精彩的教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