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X进水有听筒,耳机,无扬声不是小板,排线和喇叭问题

楼主(2019-07-13):
红米note4X进水有听筒,耳机,无扬声不是小板,排线和喇叭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什么问题呀,修好了吗???????????啊

网友:
结果 是修好 了吧           R2000 断路了吧  是把

网友:
修好了,
R2000没有直接断路,阻值不正常,供电不正常,
这个R2000在屏蔽罩里面不容看到,才搞了半天

网友:
在C2000处能测到供电电压4.1V左右,所以认为供电没问题,
量其他电压(C2002.C2003芯片自身产生的电压)时有时无直接换的K318,装上之后铃声很小并迅速变弱,
更换IC后有点动静以为真是IC问题又更换一个故障现象依旧,才考虑别的地方,在测试供电发现电压明显偏低,看图后两端电压不一样直接短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