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V411大短维修

楼主(2019-07-13):
1.今天接到一个老机子,客户说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上的电源指示灯忽亮忽灭的,心想捡菜了大短路,接上电流确实是大短路,报价后打发客户先走。
2.拆出主板并拆掉CPU和内存,机器型号三星RV411,版号:BA41-01425A REV:MP1.1

3.断开公共点发现前后级都有短路,先修前级吧,发现第一个隔离管周围有烧黑的痕迹,用镊子轻轻一戳,竟然翘起来了,把铜皮都烧掉了啊

4.用刀片小心处理板层中烧黑的部分,处理完之后对前级打值正常,用绿油涂抹并固化裸漏的铜皮,换掉第一个隔离管并从适配器过来的滤波电容处飞线到隔离管的S极

[f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A:
说的很清楚,维修仔细,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学习了

网友:
cpu电容短了你就应该知道管子要换了,假如第一次上cpu你就麻烦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大短路的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NEC大电容还可以这么改?    我们这边都是加6个330的   只有两个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细致啊,技术娴熟

网友:
大短路好修 最喜欢这种机器了呃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啊

网友:
烧鸡 大法就是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维修仔细,赞一个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