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影组件220V端子,阻值6正常吗

楼主(2019-07-13):
师傅们定影组件二极管挡值只有6正常吗

网友:
在那里问拆出来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就是两根灯管,直流电阻非常小,交流阻抗很大。工作的时候加的是交流电

网友:
应该正常!里面是灯管

网友:
是兄弟的定影器吗?什么故障

网友:
正常的,里面应该是碳丝,加热定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