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NI机''Q180卡机LOGO.正在启动WindowS7死机。蛋疼维修

楼主(2019-07-13):
联想'MINI机''Q180卡机LOGO.正在启动WindowS7死机。蛋疼维修。
接到同行一台本。联想Q180

这种修过的都知道。蓝屏,死机。卡LOGo基本都可以确定是南桥芯片的问题。加焊,没用,换了一个到正在启动Windows7重启,进PE也是。蛋疼,

然后放到一边了。闲的无事第二天,抱着搞不定的心态,又换了一块。SLGXX小芯片的那种南桥,然后擦U盘。进到窗户转圈的时候。突然黑屏了。心想估计不中,正在准备关机的时候。居然进PE了。
装好硬盘。进系统了,
此机修复。由一个SLGXX小黑南桥。导致进系统死机。

网友:
南桥一般不换

网友A:
这个看报价吧,太低了真不值得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报价吧,太低了真不值得换桥

说得对啊,主要看客户的报价,这种桥说实话也不贵,一般客户能接受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个应该也就闲了弄弄,真是客户了不一定换桥吧

网友:
现在的桥不敢恭维,某宝上的东西我都怕了,一般不换,换板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