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70P同病维修

楼主(2019-07-13):
2570p不亮机。根据本人N台经过问题检查已判断是通病  刚开始第一台时候问题是不亮 然后拆开主板就正常开机 装回去又不开机 经过反反复复一样样配件一件一件装  最后是发现是键盘坏的,后来多台都是这种问题 插充电器开机灯是亮的电流是0.02  然后WiFi灯跟开机灯一起亮  开机这种问题第一时间就想起那台把键盘拆了就正常开机了   然后真的是这样   。经过多台验证 本人判定他就是个通病   以后你们看见这种问题第一时间就是判定键盘问题 如下图;

拔了键盘就正常使用了  这些键盘都是通病   还有HP其他系统例如;9470p   2170p  这些键盘一样也是有通病   我试过很多台

网友:
好修hp以后一定先拆硬盘

网友:
戴尔,惠普的机器不开机,键盘坏的挺多的

网友:
ec控制的键盘

网友:
遇到过一次联想E520的键盘有问题导致不通电的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超人不会飞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键盘的事还是他们的通讯有问题。换个新键盘上去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以前修到过,遇到的少,没有想到是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   到时EC坏的多

网友:
最喜欢通病了,。,。。。。。。。。。。。。。。。。。。。。。。。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多谢提供分享,键盘导致的问题不在少数

网友:
戴尔5110遇到键盘偶尔掉电的!一台开机掉电

网友:
碰到很多键盘引起不开机的,e420  还有hp的440系列。。

网友:
戴尔遇到过,没想到惠普也有

网友:
涨见识了,HP真是出奇葩

网友:
加分了,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必须加分

网友:
键盘引起不开机的也比较常见了吧

网友:
这机器比较坑爹 遇到好几台 拿过来说 键盘有几个键按不了 换键盘 当时能用 拿回去 过几天 又不行了 又有几个键 用不了 还不是之前那几个键 再换键盘 用几天 还是一样 但换下来的键盘在别的机器上正常使用 然后量键盘接口对地值 正常 换EC 都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我你妈了逼,我都看完了还给楼主加分了,我这么就灌水了
评论句你给我减去5分,*脏话*的你从哪里看出我灌水了

网友:
不会吧 键盘还会成为通病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型号是联想e440也是键盘损坏导致不开机

网友:
楼主一下就找到问题了呀

网友:
戴尔的键盘导致不开机遇到的多一点

网友:
学习了,,碰过联想的接键盘无显示,HP的欠缺经验

网友B:
给商家修 键盘问题一分钱赚不了
笔记本维/配
对付这样的商家很易的。你不会用洗板水在键盘排线那洗几下,插上键盘也能开机了,只是一个键也按不了了。
详情

网友(2019-08-25):
Probook 440 鍵盤壞會不開機, 是通病.

网友:
这款机器我们这 很少 没碰到 注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商家修  键盘问题一分钱赚不了

对付这样的商家很易的。你不会用洗板水在键盘排线那洗几下,插上键盘也能开机了,只是一个键也按不了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键盘引起的不开机,什么机型忘记了,现在真的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键盘引起不触发,或触发掉电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吗?EC的3.3V都给拉低了,还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445 也是按你说的方法搞好了。

网友:
这个字有点像在石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