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X 无WIFI 无录音 前后不照相

楼主(2019-07-13):
以上三个故障同时出现,机器没有明显的摔的痕迹,主板也不变形,
开始检测维修 没有发现主板原件脱落 损坏,分层 后 上测试架,WIFI 有了,录音 照相不能用  测量射频部分 音频放大器 U5000 U4900  D的I2S_CODEC_ASP1_TO_AOP_AMPS_BCLK 接地,把2个小音频拆下继续接地,那就是板层接地了。想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一角怎么样会造成接地呢?
这个机器还在修。。。。

网友:
还修啥,直接换个前置就ok了

网友A:
上测试架可以打开wifi吗 我之前修过一台x 刷完机在激活页面 修好用测试架试试触摸先  连不上wifi的 贴合好放在后壳把排线扣上就能连WiFi了  其实上层问题还是下层问题 直接搬板 更简单哈哈 上层cpu也不需要分层   之前修x 也是想偷懒省钱  下层测了好久 中框的问题   拆中框的时候400多度翘的  下层还有点变形 算了 直接搬板就好了

网友B:
如果是板材的问题,那不就是只能搬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板材的问题,那不就是只能搬板了啊

是的 就可以搬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测试架可以打开wifi吗 我之前修过一台x 刷完机在激活页面 修好用测试架试试触摸先  连不上wifi的 贴合好 ...

上测试架 WIFI 可以用     不能用录音             查到那一角也不接地了,我把中层的锡拖了一下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