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RX580 4G 默认是6PIN+8PIN供电,现在只能插双6PIN供电用

楼主(2019-07-13):
盈通RX580 4G 游戏高手,供电是6PIN+8PIN,返修卡来的。原故障是开机没显示,但有进系统的声音。现在这卡保修回来后,刚开始可以亮机,跑了几次鲁大爷跑分后重启电脑,结果又没显示了,但有进系统的声音,和返修前一模一样的故障。本来今晚打算寄回去厂家的,然后手贱好奇,故意插了两个6PIN做供电,结果亮机了。于是有了下面的实验。

1. 6PIN+6PIN供电:正常使用,重启关机跑分没有出现故障。

2. 6PIN+8PIN供电:在双6PIN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关了机,接6PIN+8PIN开机,没进系统前有显示,一到进入系统就没显示,只有进系统的声音。接着关机重开,一直没有显示了。接回双6PIN,同样一直没显示,有进系统声音,重复开关机也一样。

3. 接上备用显卡玩了几个小时后重新接上盈通580的返修卡,接双6PIN,一切又正常了,跑分开关机重启玩游戏,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分析:之前这卡的鲁大爷跑分是175000左右,返修回鲁大爷的跑分变成了161000左右。这卡返修时间很长,据我咨询过是因为缺件,我怀疑缺件就是GPU,返修前的GPU是满血板2304核心的,现在返修后可能是用上阉割版2048核心的。

猜测:现在各大显卡厂销售的RX580都是阉割版2048核心的,返修后这块显卡我在GPUZ查看是2304核心的,但分数却是阉割版2048核心的分数,加上出现供电这奇怪的现象,请问我该如何是好。

更新:第二天开机,接双6PIN开机也没有显示了,显卡还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
问题在另两PIN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