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710使用中掉电,掉电后无待机

楼主(2019-07-14):
收到客户一天yoga710,客户反馈说可以开机,但是不定时关机,防止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初步判断散热问题,于是拆机发现散热器没有灰尘,很干净,于是开机测试,不到半个小时就关机了,散热器温度正常,再次开机不上电,于是接可调电源,电流0.001.无待机,找到主板待机芯片,打开鑫制造(必须会员的干活),找到710图纸,开始测量待机条件,发现没有开启信号,查看图纸发现EC发出的开启信号经过一个2K电阻给到待机芯片,测量2K电阻两端无电压,测量EC端正常发出3V,开始判断有断线,原打算飞一根,但是拆掉2K电阻的时候发现,电阻的一端已经腐蚀了,刻刀刮了一下测试有3V电压,电阻腐蚀引脚接触不良,更换一个2K电阻后,待机正常,开机进入系统,重点提示:此机待机芯片紧挨着外壳边缘缝隙处,有点轻微的液体就会渗透腐蚀造成不开机等故障

网友:
还没用过鑫制造,好像挺方便的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我还以为是35v电容引起,。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起来顺手啊

网友:
一般掉电都是小问题   散热啊   看看板子有没有进水腐蚀什么的

网友:
技术可以啊  是我就找不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看得懂 不会查  哈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不怎么常见不过还是佩服楼主

网友:
感觉这个故障不容易发现故障点呢    楼主思路真清晰

网友:
经验丰富的老手了。

网友:
经验丰富,定位准确,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刚卖个这种电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 可以啊 进水腐蚀都发现了。

网友:
710S修的最多的是屏线和屏幕,

网友(2021-04-13):
你的提示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