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TCP-Q24-24 开机提示错误

楼主(2019-07-14):
hp一体机TCP-Q24-24 开机提示错误  机器问题是喇叭没有声音   接耳机也没有声音   但是蓝牙耳机就有声音  。是2修机器  ,我在论坛找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开机特别慢 ,还有提示一个错误就关机了,谁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不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机器换个适配器

网友:
重新换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A:
重新在xx上面买了一个BIOS  刷了 还是一样的    之前是用电流表试的   就用他的适配器试了一下  开机快直接进系统的       原来适配器电流低了也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在xx上面买了一个BIOS  刷了 还是一样的    之前是用电流表试的   就用他的适配器试了一下  开机快直 ...

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