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 ec坏

楼主(2019-07-14):
s405 电源接口坏 的严重  ec 和3.3v 供电一起烧坏 换了  待机0.04 3.3线性 对地75  偏低 再找不到短路地方吐血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灌水灌的这么有条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逻辑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我想扣你分,忍住了,不知管理员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扣你分,忍住了,不知管理员怎么想!!!!!!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