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70打印不出黑色 复印可以

楼主(2019-07-14):
一台HP打印机,打印出不了黑色,只可以打印彩色,但复印黑色能打出来。

打印测试页,只有微软四叶草彩色图标:

颜色打印测试,缺了黑色,但是几个中括号,黑色打印出来了:

注意,复印黑色是可以出来的。
维修过程:
1.

2.

更换打印喷头解决。
打印测试,黑色已经正常出来。

为什么换喷头:
1.客户自己换了原装墨盒,都是新的,非墨盒问题。
2.复印出黑色,有可能是扫描得到的黑色不是纯黑色,所以这种“黑色”有可能是另外三种颜色合成出来的。
3.喷头也洗过,洗了之后,颜色全都没出来。
4.还是黑色墨水没出来导致的,那么墨盒排除了,就只剩喷头了。

网友A:
没修过打印机的弱弱的问一句,这打印头怎么拆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打印机的弱弱的问一句,这打印头怎么拆出来?

从上往下拆啊,上部,拧螺丝的时候,需要用到90度弯的螺丝刀,不能用直的太长的那种,不然伸不进去。
其它没什么了。或者,你没有那种螺丝刀,就只能尝试着将右边限位的东西弄掉。让扫描部分和打印机成90度,这样螺丝都能拧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上往下拆啊,上部,拧螺丝的时候,需要用到90度弯的螺丝刀,不能用直的太长的那种,不然伸不进去。
其 ...

还有,螺丝都拧出来的话,将显示面板撬开。然后将各种排线拔掉后,就可以将扫描部分取下来了。
后面的就都很简单,主要是扫描部分有点麻烦。

网友(2019-10-19):
惠普的喷头,跟epson还是有差距!上次卖给客户一台hp310,用了2周就堵头,也是换黑色喷头解决的。Epson的很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