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 触发掉电重启 求助

楼主(2019-07-14):
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PG也出来了   就是复位不出来  没思路来了  求各位大神提供思路

网友A:
只能告诉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一个信号出现问题了,如果有点位就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一个信号出现问题了,如果有点位就慢慢看

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VRMPWRGD.

网友:
可以卖芯片去了

网友:
有了VRMPWRGD 还没平台复位 很有可能是没有pwrok没有发出 这个信号是io发给PCH的 不是io坏就是上拉的电阻坏 华硕的板子有些会用330排阻上拉pwrok这个排阻容易坏 ,如果说pwrok都出来了 还没复位,这个板子可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