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改集显会的来

楼主(2019-07-14):
联想E450C改集显有那个大神会的说一下,,我断开显卡供电,开机进系统会掉电,有谁改过的说说

网友:
补充一点,BIOS里面没有看到可以禁用独显的选项,

网友:
这个要大神了。。。。。。。。。。。。。。。。。。。。。。。。。。

网友:
换板吧已经没救了

网友:
哈,我可以玩玩

网友A:
兄弟你会不,会的话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会不,会的话说一下

网友:
故障是进系统掉电吗   加焊下独显的mos管试试  之前修过一个

网友B:
希望帮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遇到华硕拆电感会掉电,后来把显卡芯片取了就正常了

网友:
不定时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帮楼主解决问题

妥

网友A:
兄弟说一下,,不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说一下,,不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我联系你,,

你加我吧  淡出了,玩别的去了

网友(2019-09-25):
能改集显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