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6P 烧背光ic U1602 开机就短路 阻值正常

楼主(2019-07-14):
开机就短路了 底脚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 另外苹果6的 可以直接代换6P上面吗 背光ic 烧怕了 哪里问题呀

网友:
哪里问题可能导致

网友:
查一下另外一个背光ic,6和6p的背光ic可以互换

网友:
错误了 是闪光灯ic U1602

网友:
苹果6 背光IC 跟6P 是通用的!没有装好 出现短路

网友:
谢谢 查询了图纸 型号一样

网友:
背光都是通用的,你老是烧,可能是连锡了,查看一下焊盘是不是掉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