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5LD时开时不开,正常开机后还蓝屏不识别硬盘求助

楼主(2019-07-14):
故障本不开机时取下电池单用外电有时能自动触发开机,反复开机机后就不能触发了,如图
1.这个PM_SLPSUS#是2合一CPU发出给EC的,电压2.6V,这个电压对不对,是CPU直通EC,无外接上下拉电阻
2.3VSUS_ON有时2-3V电压跳变,稳定时3.3V,加焊R3053,R3021后稳定了,故障依旧。
3.这个故障有没有通病,请各位奉献,硬盘蓝屏可能是接口小板引起的,这个暂时不做探讨
4.这个时序究竟对不对
   正常待机PM_SLPSUS#,3VSUS_ON电压为0,触发后才有的电压
5.本机RTC正常,可以不用考虑
    各位坛友伸出援助之手吧!

网友:
现在不触发状态是PM_SLPSUS#,3VSUS_ON电压分别是2.6V,3.3V 开关到EC有跳变,RSMRST#有3.3V,ME_AC_PRESENT有3.3V,PM_PWRBTN#3.3V无跳变,基本确定是EC故障,换一个出结果

网友:
下了2个EC程序,情况更招,其中一个关不了机,一个风扇不转,还是换了KB9018再说

网友:
时序也有了,故障是按开关PM_PWRBTN#3.3V无跳变,EC程序排除,确定是EC坏吗

网友:
可以试下加焊CPU。这板CPU挺容易虚汗的

网友:
有些华硕板子,EC旁边的六脚管容易坏,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