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B75-DS3V 主板提示主BIOS ME 出错

楼主(2019-07-14):
一块技嘉B75-DS3V 主板提示主BIOS ME 出错 THE ME AREA IN MAIN BIOS IS CORRUPTED
原装芯片被人取了,我现在随便找的芯片刷上去,就报上面的错,每次开机都提示上面的ME 错误,
这种有没有解决办法?
芯片

网友:
有没有朋友,修过这种问题的,帮忙出来说一下

网友:
这个板,W 和 MX的BIOS芯片都能用的. 再换BIOS芯片试试吧.

网友:
m、b BIOS同时刷,不行换芯片刷

网友:
芯片型号几乎不挑,只需对好容量

网友:
技嘉的M和B bios编程器刷的时候一般是刷M还是B,还是说一起刷,还有就是M好B的BIOS内容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联想机器上遇见过,后来刷了一个其他主机型号的BIOS,主板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