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All-in-One 27 DA0N83MB6G0 原厂BIOS程序

楼主(2019-07-14):
HP Pavilion All-in-One 27 DA0N83MB6G0 原厂BIOS程序

网友A(2019-09-15):
这个一体机用可调电源能点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体机用可调电源能点亮吗?

可以点亮但是要报错  亮几秒钟就掉电

网友:
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点亮但是要报错  亮几秒钟就掉电

早看见你的帖子就好了,换了几个适配器都报警,报警很长时间才会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点亮但是要报错  亮几秒钟就掉电

这个电流表的电流小了  有点带不起来    ,我也是修好机器了拿电流表试了也是一样的    ,后来才找客户要适配器来试的,

网友(2020-04-15):
谢谢楼主的资料,不愧是原厂的。

网友:
楼主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正需要下载试试

网友(2020-08-07):
亲测好用,是原厂开机快

网友:
亲测好用,是原厂开机快.开机显示一串英文 进程节点处于解锁状态

网友(2020-12-02):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换了南桥现在开机慢

网友C(2021-01-13):
报警三长 四短 遇到过吗

网友(点评):
我今天这台就是三长四短,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警三长 四短 遇到过吗

好像是电源的问题  你换一个适配器看一下

网友(2021-05-08):
我的报警。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表的电流小了  有点带不起来    ,我也是修好机器了拿电流表试了也是一样的    ,后来才找客户要 ...

现在的机子要测适配器功率,我的电源10A  的都报警。只能用原装电源

网友:
这个BIOS是能用的,会报一下错,但不影响使用,我下了官网的都不行。原机是7700T CPU,官网的6代能用,7代都用不了。原机的BIOS是2018年的,官网的是2021年的,但刷的时候说版本比原机低,好搞怪,最后编程器强刷却上不了7代了。还是这个BIOS把问题搞定了